[STM32F0] 大神求指教

楼主(2017-09-29):
各位大神求指教,现在手上有块板子,芯片用的是STM32F030C8T6,现在板子出现这种现象,在多次插拔电的时候出现1602液晶显示屏不显示但板子上有电压,重新插拔电后显示屏又可以正常显示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插针的问题,没有接触好。有点压应该没问题的,电源需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