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帮我看看printf输出异常

楼主(2017-09-29):
uint8_t ReceData_Handle(void)
{
uint8_t rret = 0;
        frame_head_data *p;
        p = (frame_head_data *) Real_Data;
        printf("%x\r\n",p->cmd);
        printf("%x\r\n",Real_Data[19]);
        //while(1);
        if(p->cmd != CMD_REPEAT)
        {

                System_param.date_time[0] = Real_Data[11];
                System_param.date_time[1] = Real_Data[12];
                System_param.date_time[2] = Real_Data[13];
                System_param.date_time[3] = Real_Data[14];
                System_param.date_time[4] = Real_Data[15];
                System_param.date_time[5] = Real_Data[16];
                ChangeTime = 1;
                if(Real_Data[19] == 0x00)
                {
                        rret = 0;
                        printf("\r\n工作正常\r\n");

                }
        }
        else
        {
                rret = 0;
                printf("%x\r\n",rret);

        }
以上满足这个else if( p->cmd == CMD_REPORTCONFIG)分支时候,为什么打印输出不是0,而是长整形的数据0x200000ab?

网友A:
前面的打印正常么
目测内存空间已经被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打印正常么
目测内存空间已经被破坏了

前面的打印正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打印正常呀

我比较在意那个Real_Data数组多大

网友B:
        else if( p->cmd == CMD_REPORTCONFIG)
        {
                rret = 0;
                printf("%x\r\n",rret);

        }

中的 printf("%x\r\n",rret);  改成 printf("%d\r\n",rret);   你这个打印的是整型数据 而不是字符串(从结果上看,应该是把rret在RAM里面的地址打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在意那个Real_Data数组多大

uint8_t Real_Data[64];

网友C:
目测 rret 没有用到,你直接往外输出‘0’就好了

网友C:
if()
else if() 貌似用得不对,后面的代码(else if里面的)永远都不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se if( p->cmd == CMD_REPORTCONFIG)
        {
                rret = 0;

就是打印整形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se if( p->cmd == CMD_REPORTCONFIG)
        {
                rret = 0;

就是打印整形不是字符串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8_t Real_Data[64];

数组没溢出
就再查查野指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印整形数据呀

printf("%x\r\n",rret);  改成 printf("%d\r\n",rret);   用心看回复,答案都在我之前的回复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else if() 貌似用得不对,后面的代码(else if里面的)永远都不会运行

没事,先不关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 rret 没有用到,你直接往外输出‘0’就好了

这是改动后的,改之前有运行到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x\r\n",rret);  改成 printf("%d\r\n",rret);   用心看回复,答案都在我之前的回复里面 ...

printf("%x\r\n",rret);  改成 printf("%d\r\n",rret);
其实这2个打印没什么区别。只是16进制整形和十进制整形的差别,应该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D:
printf("%x\r\n",rret);  改成 printf("%02x\r\n",(UINT16)rret);

网友D:
强制转换的问题,在KEIL里面很正常。

网友E:
你打印的格式不对,改成%d就行了

网友C:
你直接输出0,比这个要好,有时间研究这个,还不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F:
怎么可看不到你的代码 楼上的怎吗看到的

网友G:
串口能打印出来什么?

楼主(2017-11-01):
指针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