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元,求助查询芯片丝印代码

楼主(2017-09-29):
求助各路大神,谁能帮助查询到芯片丝印真实型号,经试制成功,加微信立即转账红包100元。
两款芯片丝印虽不同,但是功能相同,可以互换。

网友A:
前者3.5v,后者4.1v,电压检测芯片,略有差异.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网友B:
楼主,别忘了给T叔打赏啊。/笑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者3.5v,后者4.1v,电压检测芯片,略有差异.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忘了给T叔打赏啊。/笑脸/

首先还是要感谢您。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经过测试后,确实对上,不会差这100元的。

网友D: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