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电流环和串口的数据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7-09-29):
串口的电流环和串口的数据是一回事吗?

网友A:
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B:
还有串口电流环这个说法吗?

网友C:
有了呀,我买的板子上有这个功能,串口转电流环发送数据

网友D:
楼主说的是4-20ma电流传输电路吧

网友E:
4~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是一种模拟通信方式,与各种现代数字通信方式相比,它不需要复杂的编码、解码工作,通信方式简单;由于电流环与生俱来的抗干扰能力,在噪声环境复杂的工业现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同时,4~20mA电流环通信又有比较可靠的故障诊断功能。所以,设计人员认为,这种通信和控制方式还会继续使用很多年。

网友F:
4-20ma电路是不是只有高低电平,这样传输数据呢?

网友G:
4~20mA电流环的零电平信号采用4mA大小的电流表示,满量程采用20mA电流表示,因此得名“4mA-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4mA以下的电流输出用来进行故障诊断功能,20mA以上电流被认为是超量程输出。

网友H:
这个电流环发送电路应该如何搭建呢?

网友I:
发送器用来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转化为4~20mA电流信号。它的电路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即可以是由分立器件搭建的电流环也可以是专用集成电流环芯片,只要能够实现电流环的输出电流大小正比于传感器输出信号即可。当传感器输出信号为零或者传感器输出信号处于输出范围下限,发送器输出电流为4mA;当传感器输出信号位于输出范围上限,则发送器输出电流为20mA。

网友J:
4-20ma如何接收呢?

网友K:
接收器可以是任何能够检测流过检流电阻两端电压的器件,器件的输出即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是数字的。

网友L:
有哪些4-20ma的电流芯片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哪些4-20ma的电流芯片呢?

ADI公司的AD420/421系列,AD5410/5420系列,TI公司的XTR110系列等,都是电流环发送芯片的

网友N:
接收器的mcu是不是需要带ad功能呢,这样可以检测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