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芯片播放音乐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09-29):
用DA芯片播放音乐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请问DA芯片怎么播放音乐,不需要解码器吗?

网友A:
DA是不是用来做电平指示的

网友B:
利用不同的频率可以使喇叭发音的。

网友C:
pwm和da都可以实现,录成wav再变成hex

网友D:
DA的波形就是声音的波形,把波形直接输出就好了

网友E:
主要就是声音的频率,达到一定的频率,才可以发出声音的。

网友F:
通过DA输出,控制输出口的电压已达到控制扬声器音量的目的。

网友G:
da不可以直接发声的,可以用专门的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H:
通过单片机的高低电平和频率调制来产生音乐的话,用蜂鸣器就可以,但是这样只能产生简单的音调。

网友I:
播放音乐的话,还是用专门的语言芯片方便。

网友J:
DA和PWM驱动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K:
在硬件方面,DA比PWM的外围处理更简单。但两种都需要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来满足较长时间的语音处理。且合成语音的程序远比语音芯片方式复杂得多,语音质量也无法与语音芯片相比。

网友L:
如果你了解了声音的驱动原理,就简单多了。声音的合成。

网友M:
直接使用ISD8004系列的芯片,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发声了。

网友N:
如果是简单的音乐,编乐谱推蜂鸣器就可以;如果是mp3/wav之类的音乐,需要芯片自带解码模块,或者使用外部解码芯片,还需要dac将声音推出来。DA就是起个推声音的作用。

楼主(2017-11-26):
本质上还是涉及到数据的存储和模拟数值变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