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搭建一个简单的云平台呢?

楼主(2017-09-29):
如何可以用现成的硬件搭建一个简单的云平台呢?

网友A:
机智云好像就可以的

网友B:
现在的厂家都把云平台搭起来了,直接用就好啦

网友C:
现在网络云盘估计都关闭了,就剩百度的了吧

网友D:
可以用openstack搭建一个云平台,用ubuntu做服务器

网友E:
如果是openstack开发的话,可以通过devstack去搭建。最好确保机器至少有10g以上内存,否则可能会非常卡。

网友F:
只用自己的电脑,可以搭建起一个云平台吗?

网友G:
只用自己的电脑也是可以的,就是功能少点

网友H:
建议使用packstack,配置项比devstack少很多,而且简单

网友I:
可以使用百度,阿里,或者腾讯的云搭建一个,或者用别人家现成的

网友J:
没有搞过,记得以前有人用TI的BBblack搭建一个云平台

网友K:
用机智云就可以,很方便的,按键配置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