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DMA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大呢?

楼主(2017-09-29):
STM32 串口DMA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大呢?

网友A:
速度受限于你的波特率,和DMA无关.

网友B:
你要明白DMA究竟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才用DMA。

网友C:
这个还真是有点糊涂,不明白DMA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D:
你可以实际测试下,看看设置最大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E:
DMA的作用就是脱开CPU进行数据传输,只需要给出数据源和目的地,中间的传输过程不需要干预,传输期间CPU可以干其他的工作。

网友F:
达到几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DMA的本质是提高了效率,不需要CPU的参与,而不是提高了速度

网友H:
假如要波特率9600的串口传输10M字节的的数据,约1ms传输一字节,10M(10485760)字节的的数据就要约3小时,如果用查询法发送,这3小时内单片机都不能做别的事,即使用中断法也要触发大量中断,而使用DMA只需设置源地址,目的地址,长度,然后启动传输就搞定了,由硬件自动发送,这段时间内单片机仍然能执行其他指令,关键就在于提高了效率.

网友I:
DMA是完全不需要CPU的参与吗?

网友J:
如果仅仅是几个字节的数据传输就不必用DMA了。DMA仅仅是一次性大数据量传输时候才有必要

网友K:
cpu要做的仅仅就是检查是否传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