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电池中间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7-09-30):
大阳巧客电动车电瓶中间 的一个传感器,换电瓶的时候不小心拽掉了。从电路板掉的。不知道怎么接了。线分红,黑。绿,现在把电路板上传上来。跪求高手解答!!

线板外壳写着HQ-201  芯片上在写的LM258
经测量 红线是电源线12V 黑线是地线,绿线应该是信号线。求接线方法

网友A:
你这个既然已经知道红色12V黑色是地,在板子找一下12V和地,量一下不就可以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