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能否实现两线串口的下载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4线的串口下载,带DTR和RST的那种
现在产品的对外接口是RXD和TXD的串口
不知道MSP430是否能支持直接用两线串口下载

或者有没有写BootLoader的资料,芯片资料和手册上没找到相关内容

MSP430G2553,目前要用这一款做

网友A(2017-09-30):
msp430的bsl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做一个特定的时序来进入BootLoader。
你也可以自行设计,采用串口接收到特定字符或者字符串进入下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的bsl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做一个特定的时序来进入BootLoader。
你也可以自行设计,采用串 ...

产品现在的方案是STC,串口接收特定的数据,进入下载
现在MSP430G2553,没找到相关的说明。。。。好像并不能直接写BootLoader
但是手册上也没有ISP更新方法的说明,求前辈详细说说,指条明路

网友B:
这个不支持的,,至少还没见人这样使用的

网友C:
支持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D:
SL口下载程序

网友E:
烧写程序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接口进行

网友F:
通过JTAG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G:
串口不能仿真调试程序的。

网友H:
楼主没有选择官网的板子吗?

网友I: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相关资料。

网友J:
如果是4-wire JTAG下载 需要连接 TDI、TDO、TCK、TMS 以及-RST 、TEST

网友D:
BSL口只有高端一点的430单片机才有

网友E:
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最简单。

网友F:
JTAG接口能够访问MSP430单片机内部所有资源

网友K:
MSP430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L:
p Monitor程序自升级

网友G:
现在评估板自带下载器的。

网友H:
现在官网的launchpad自带开发板的。

网友I:
还是推荐费仿真器下载。

网友M:
这个还是直接使用jtag下载吧。

网友M:
现在是msp430评估板有相关下载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现在的方案是STC,串口接收特定的数据,进入下载
现在MSP430G2553,没找到相关的说明。。。。好像并 ...

可以编写自己的bootloader,接收到特定字符就擦除原有程序写入新的程序,未收到就跳转到程序去执行

网友N:
这个需要采用分时复用的设计的

网友O:
这个需要控制护着通知管脚的辅助设计的

网友F:
你是要做bsl下载吗?

网友O:
还是多查下资料的哈

网友P:
该MCU貌似是单UART口的

网友Q:
估计还得采用一个模拟的UART的

网友R:
bsl就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下载的

网友E:
能够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E:
BootLoader需要进行串口进行引导。

网友S:
MSP430能支持直接用两线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