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段码屏偏压及驱动问题

楼主(2017-09-30):
各位大牛,最近在做LCD段码屏的驱动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现在向大家请教一下。
1、查了很多资料,对于LCD的笔段的显示其实就是COM与SEG之间的电压差要大于限值,那么这个偏压是不是就是来控制这个限值的,比如5V驱动,如果偏压是1/5,那么输出的电压档有5V 4V 3V 2V 1V 0V。很多波形图都说前半周期选电压为5V,非选为4V,但是我觉非选的这样给示非常不明白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SEG基本上都是共用的,那么当COM为4V的时候,SEG有可能为5V,也有可能为0V,那这样说来应该是说显示电压的限值为4V,那应的COM的非选应该4V、3V、2V、1V都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电压差都没有大于4V,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资料要把文档写的那么复杂,
2、对于驱动波形,基本上所有的资料都是COMX先高电平,再低电平,然后再非选电平,然后再下一个COM.如果把COM的一次选电平当成一个显示周期,那么4个COM的就需要8个周期才能显示完。但是实际上不是只要COM与SEG达到一定的电压差就够显示,那为什么不把这个电流放到两个周期里面去。那样4COM的每次显示其实就只有4个周期了,而且程序也非常简单了。那就是COM1 高电平 再非选,然后COM2高电平,然后非选, COM3高电平然后非选,COM4高电平然后非常,这样就完了一个扫描周期。下一周期就是COM1低电平,然后非选,然后COM2低电平,然后非选。。。。这样程序会简单很多。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麻烦大家指正。

网友A:
一个周期正,一个周期负,有这种驱动的方式,缺点是关闭LCD时有时有残影;MCU用IO软驱动的应该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周期正,一个周期负,有这种驱动的方式,缺点是关闭LCD时有时有残影;MCU用IO软驱动的应该没有这种问题 ...
感觉对于COM数多的用这种方式更科学呀。
另外,哥们,对于偏压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对于COM数多的用这种方式更科学呀。
另外,哥们,对于偏压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

偏压的作用是使不显示的段电压在LCD开启电压之下,使显示的段电压在开启电压之上,并根据综合情况选一种适合的方案,分的电压多,两个电压的对比就越大,电路也越复杂;一般段码应用,1/2,1/3的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压的作用是使不显示的段电压在LCD开启电压之下,使显示的段电压在开启电压之上,并根据综合情况选一种适 ...

兄弟,你说的道理我明白。但是和我讲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啊。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1. 偏压用于动态扫描,需要考虑选择点,半选择点,非选择点的效果,另外还要考虑正反电压的对称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电压分配。
2. LCD由于是动态扫描,所以难以避免会有串扰的问题,笔段屏由于COM比较少,所以用每个COM“先高电平,再低电平”(A-Type)可以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也可以用先4个COM顺序高电平选中,再反转极性的驱动波形(B-Type),但此种驱动串扰现象可能比A-Type严重一些;或者使用其他非标准波形都可以,但是要保证每一个扫描周期不会产生直流电压,不然会导致液晶极化,影响显示屏寿命。

楼主(2017-11-02):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1. 偏压用于动态扫描,需要考虑选择点,半选择点,非选择点的效果,另外还要考虑正反电压的对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