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的NUC131单片机CAN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7-09-30):
可以单独发送和接收,当二者同时工作时单片机接收不到CAN数据,查找的原因是发送和接收都会使程序进入CAN0_IRQHandler()中断,程序将不会识别接收数据的中断,请我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官方的例子也竟然没有同时进行的。。。好奇怪啊,

网友B:
如果是公用一个中断源,应该进去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判断类型。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发送和接收有不通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发送和接收有不通的中断标志位。
有这种情况,比如不通 的复位,就会产生不通的标志位。

网友C: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

网友C:
看到了吗,通过这两句确定是发送的还是接受的。。官方的例子写一起了

网友C:
所以你可以用的时候注意点,官方的例子没错,但是没有说明白咋回事,你如果看不懂就以为一样呢,就糊涂了

网友:
里面不是有识别的寄存器标志吗?

网友:
例子确实是每个程序都重复了,不过正常的就是这样,确实要考虑两种行为

网友C:
进去后判断寄存器标志位也不行吗?

网友D:
应该跟GPIO中断是一回事,需要进去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