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温度传感器信号的ADC读取有误

楼主(2017-09-30):
(无正文)

网友A:
分开测,先保证AD电路没问题。
然后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测,先保证AD电路没问题。
然后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我用纯电阻分压测试没有问题,对温度变化的反应也正确,就是出来的值是不正确的,我初步怀疑是采集到的信号发生了衰减

网友B:
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正确,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传感器是输出电压信号,mv级?

网友D: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传感器输出阻抗高,ADC的输入阻抗相对偏低。

网友E: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传感器输出阻抗高,ADC的输入阻抗相对偏低

楼主:
确实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先去试试。但是我这几天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红外传感器的接收角度为105°,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需要使用圆状的器具来进行接收范围的限制,来保证只接收前方的红外信号,但是器具本身也会散发出红外线让红外传感器接收到(当前测试温度),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过滤掉器具发出的红外线呢(程序 or 硬件),这样的话,实际电压 = 传感器输出电压 * (105° / 当前接收角度)。解决完这两个问题就差不多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传感器输出阻抗高,ADC的输入阻抗相对偏低。

怎么进行阻抗匹配呢?

网友G:
1.检查传感器到ADC电压是否正确?
2. 输出电压的驱动能力是否过小,过小会导致采样不准。 需加电压跟随器。 国产的MCU很多ADC都去掉的采样前级的Buffer。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进行阻抗匹配呢?

楼上说了,中间加一级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