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亲们,有做电能表的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9-30):
电能表电流参数有两个:Ib 和 Imax

Ib就是标定电流,网上说的是电能表能长期工作的电流的最大值;
Imax是电能表的最大测量电流。
问了一下互感器厂家,电流互感器的话,也有两个参数,一个是额定输入电流,一个是线性范围最大电流。
我的理解是,Ib对应的是CT的额定电流,而Imax对应的是CT的线性范围最大电流。
-----------------------------------------------------------------------------------
但是互感器厂家(南京择明)技术服务说了,CT互感器的额定电流只是他们的一个测试点!!!
-----------------------------------------------------------------------------------
那智能电表的Ib和Imax是如何确定呢?与CT互感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谢谢
PS.南京择明的技术客服真不咋样。有好的智能电表互感器厂家请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又有说Ib是作为计算负载基数电流值的。
Imax是长期最大工作电流。
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A:
不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表的 Imax 必须 <= 互感器的 Imax 。

网友B:
厂家自己的产品都说不清楚 那。。。。。。

网友C:
楼主用那个芯片,可以加我详细沟通。Q-2286/3128/4

网友D:
我司做智能电表的看门狗芯片,南京新联就在用的,品牌IMP,需要联系我,电话1342938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