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流参数

楼主(2017-09-30):
南京择明的技术支持说:电流互感器只是他们测量互感器时候习惯上取的一个点。互感器工作要看它的线性范围。线性范围中最大电流是互感器可以长期工作的电流。
网上说额定电流才是互感器能够长时间工作不发热的最大电流。
那个说的对?????
糊涂了

网友A:
也许没什么矛盾的,
看你自己怎么整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没什么矛盾的,
看你自己怎么整合吧。

亲 一个说的是输入电流线性范围的最大值是可以长期运行的电流,一个说的额定电流是可以长期运行的最大值。区别大了,线性范围最大值很多都是额定的电流的2倍,甚至是好几倍。好比一个说10A可以长期运行,一个说5A可以长期运行。

网友B:
精密的产品会注重线性范围一般不会出现过热
廉价的产品可能要注意避免过热造成损坏或事故
等等等等。。。。

网友C:
有人说,网上说,你能不能采用标准说法?一不小心就出来一百个**说。

网友D:
“线性范围中最大电流是互感器可以长期工作的电流”
互感器可以在额定电流的数倍电流下长期工作不致发热损坏,但线性不能保证。

网友D:
网上资料很多,但非常混杂,对同一个问题怎么说的都有。
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只能你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