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会碰上奇奇怪怪的问题,这次是595级联后输出错误

楼主(2017-09-30):
单片机是推挽输出,和595部分是光耦隔离的。问题如下:
1、不同厂家的595不能混用,否则第三个595输出不正常,具体现象为输出多移了1位;
2、同一厂家同一批595也有2%的概率会出现第三个595输出不正常,具体现象为输出多移了1位;
3、把第三个595换一个芯片就好了,但把那个“坏”的芯片再换回去,有时又正常了。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光耦输出至595以及不同595之间距离不长的话,根本没有必要用电容,串电阻更是毫无益处,仅光耦输出需要下拉电阻,其它互连应直连,保持低阻抗。

网友B:
加100P电容和100欧电阻有什么用呢
光耦电路应该加下拉电阻
换高速光耦试试呢

网友C:
时序不对;
修改程序,加大纠错能力,

网友D:
PC817速度不够,建议看一下数据手册

楼主:
结贴了,确实是因为光耦的速度不够,把脉冲宽度拉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