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可以开辟FIFO么

楼主(2017-09-30):
用的板子是TMS320LF2407,这个集成了AD的,我现在输入六路的信号,经过AD转换后,数据是不是要先进行缓存??如果是,应该怎么存???因为我还得对这些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然后还要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结果后输出,请各位帮帮忙 ,帮我捋一下思路。采样后的数据要进行缓存么?如果需要,如何进行?需要外部存储器么?

网友A:
缓存都是处理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AD转换完后就做处理的话不需要缓存的

网友B:
如果需要的话定义一个数组就行了,像你这样采集六路的话可以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具体多大看你需要了。

网友C:
需不需要外扩存储器,你自己算一下,看看自己需要多少,内部自带了多少

网友D:
要对dsp采集的数据进行低通滤波,想用ti提供的函数来弄,具体的fifo应该怎么开呢?

网友E:
FIFO就是一个数组,不过作为FIFO,里面的数据一般只进去读写操作,而不去修改,修改的意思是往里面放计算值

网友F:
FIFO的大小根据TI滤波器点数的需要,比如16点的,你可以定义FIFO的长度为一个16点,两个或者多个16点的长度。这样用的比较多!

网友G:
这个不能实现fifo的。

网友H:
DSP 与 FPGA能够实现的。

网友I:
28335能够使用fifo

网友J:
C2000应该是串口有fifo的。

网友K:
使用中断采集数据不行吗?

网友L:
FIFO不能作为数据滤波对象的。

网友M:
你是想建立数据吧。

网友N:
推荐DSP+FPGA方案。

网友O:
这个C2000能够处理六路数据吗

网友P:
采样后的数据不需要进行缓存

网友G:
现在有专用的fifo芯片。

网友H:
FPGA内部可以建立FIFO。

网友I:
但是这个fifo不能够接收数据的。

网友J:
AD采样可以保存到数组里面。

网友K:
将数据保存到数组,然后做滤波处理。

网友L:
FIFO是作为数据缓冲,不能作为数据访问。

网友M:
以前用过乒乓操作实现多路数据采集和处理。

网友N:
六路的信号采样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O:
楼主怎么不使用FPGA做数据采集呢

网友P:
数据采集之后使用数组保存,然后做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