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启动后是如何进行指令执行的?需要装载到RAM中吗?

楼主(2017-09-30):
以前用DSP用的多,DSP一直都是从FLASH中装载到RAM中运行。
STM32F4的MCU已经达到了168M,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在cpu启动之后,也把程序指令从FLASH中LOAD出来到RAM中再执行?如果不是,那是如何做到快速指令执行的呢?
谢谢。

楼主:
啥情况?对ST的技术人员来讲,应该不是多难回答的问题啊?

网友A:
Flash虽然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解决啊。
它每次读128BIT,就满足了MCU全速运行所需要的带宽

网友A:
Copy到RAM的搞法也有的。GD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虽然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解决啊。
它每次读128BIT,就满足了MCU全速运行所需要的带宽 ...

谢谢。
那也就是说,STM32自带FLASH的宽度是12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虽然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解决啊。
它每次读128BIT,就满足了MCU全速运行所需要的带宽 ...

谢谢。
STM32指令应该是32位宽,每次读128BIT的话,就意味着读取FALSH的速度是168/4=42M,感觉这个FLASH的读取速度也不算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到RAM的搞法也有的。GD就是这么搞的。

GD又是哪家啊?

网友B:
所有的指令都是要到ram里面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STM32指令应该是32位宽,每次读128BIT的话,就意味着读取FALSH的速度是168/4=42M,感觉这个FLASH ...

Thumb指令,16位,所以只有21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指令都是要到ram里面执行的

具体解释一下?谢谢。每条语句从FLASH中读取到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