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pwm波形问题

楼主:
用h桥对24v直流电机控制的时候,发现波形有点奇怪,如下图红圈所示,看波形应该不是导通时mos管的电容的原因,明明pwm信号还没有跳高,电机的电压信号就先开始上升了,求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7-09-30):
也有可能示波器原因

网友B:
全桥 ?

可能是动态不均压造成的

网友C:
正常大概这样的吧

网友D:
pwm频率低了调成20khz

网友E:
你这毛刺脉冲怎么这么厉害的,很容易干坏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