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7-09-30):
用DMA串口发送数据,在发送完成下清RS422使能引脚(发送完禁止发送,允许接收).但是DMA发送完,实际是数据并没发送完,RS422引脚就清0了.所以发送不了.不知大侠是怎样处理的?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LED2);        //清0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OSSemPost(Uart1_Tx_E);

                }
}

网友A:
我是判断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这个

网友B:
先延时一段时间看看;485芯片有延迟;

网友C:
恩 有延时的

网友:
应该有判断是否发送完的标志位

网友D: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u8Flag = 0;                 /* 新增代码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u8Flag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新增代码,判断串口是不是全部发送完成了 */
               while(1 != u8Flag  ); /* 新增代码,如果没有完成则等在这里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新增代码,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LED2);        //清0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OSSemPost(Uart1_Tx_E);

       }
}

需要判断一下传输是否完成,原因如下: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这个判断的作用是DMA搬运完成了,
但是此时最后一个字节数据此时因为DMA搬运完成,搬运到数据寄存器里面去了,数据寄存器
里面的数据并没有完全发送出去,因为串口发送的数据还要通过硬件的移位寄存器(对用户不可见)
一位一位的通过Tx管脚发送出去,这个发送需要一定的时间。

你加了这一句判断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后,是无法判断数据有没有完成的,他只是判断DMA数据搬运完成,而不是串口数据发送完成,很可能数据还在移位寄存器里面,正在传输。

网友E:
延迟问题,485需要延时一会。

网友F:
通常发送完会有个标志位可以检测。

网友F:
前面的朋友分析的很到位,没有弄对点

网友G:
处处有高人啊,假期还在学习的人

网友H:
不要用DMA完成中断,用UART的TC标志

网友I:
各位分析的都挺对的,没想到DMA发送这么多讲究。

网友F:
DMA用起来还是挺复杂的,需要认真仔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6.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