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比较器的使用

楼主(2017-09-30):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Bcstime()
{

  WDTCTL=WDTPW+WDTHOLD;

}
/************定时器A初始化*******************/
void  TimerA()
{

  P2DIR |=0X04;
  P2SEL |=0X04;
  TACTL |=TASSEL_1+MC_1+TACLR;
  TACCTL0=OUTMOD_4;
  TA0CCR0=50000;
  _EINT();
}
/********主函数******************/
   void main()
   {
     Bcstime();
     TimerA();

   }

这个P2.2口小灯为什么不闪,但是换成P2.7就闪了,这个为什么?

网友A:
硬件连接有没问题?IO设置方向问题?

网友B:
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处理的,没贴出来

网友C:
先要确定TA0是从哪个管脚输出PWM波

网友D:
示波器掛一下,看看波形是什么樣,IO輸出波形有沒變化

网友E:
看看这个管脚支不支持TA的定时器pwm输出

网友F:
看看芯片手册上关于管脚的功能

网友G:
比较器的使用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H:
这个外部的IO的问题吧。

网友H:
你的驱动函数在哪?

网友:
你驱动的LED在哪里?

网友:
粘贴的程序不完整,楼主的IO在哪里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