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静态变量问题

楼主(2017-09-30):
我定义了一个局部静态变量,为什么程序刚开始执行时,这个变量值不为0,难道没有被初始化吗

网友A:
可能是吧。对于自己定义的变量初始化是一个好的习惯,最好初始化一下

网友B:
单步运行看看, 看是在什么地方被改变的

网友C:
int a=0这样的初始化有可能不成功,可以尝试一下用单独的赋值语句初始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D:
静态局部变量初始化不能设断点

网友E:
static int a;
a=0;
这样不行吗?没仔细看过,没用过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F:
局部静态变量的使用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G:
是不是定义的全局变量?

网友H:
静态变量的类型关键字是static

网友I:
静态局部变量存放在内存的全局数据区。

网友J:
静态局部变量相当于全局变量

网友K:
静态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不同

网友L:
静态局部变量在函数内定义,生存期为整个源程序

网友M:
以static关键字申明的变量,其独立在对象

网友N:
第一次调用进行初始化

网友:
加上静态后,生存期就被延长了

网友O:
全局都存在。

网友G:
全局变量数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静态数据是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I:
函数结束时,静态局部变量不会消失

网友J:
生命周期是和全局变量差不多的

网友K:
这个数据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L:
只能在定义该变量的函数内使用

网友M:
变量还继续存在

网友N:
局部静态变量通常放在函数内部

网友:
从第一次被初始化直到程序运行结束都一直存在

网友O:
变量数值是数值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