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需要休眠或等待几天或等待好几天或更长时间怎么做好?

楼主(2017-09-30):
需要休眠或等待几天或等待好几天或更长时间怎么做好?

网友A:
休眠后,不要去唤醒就好了吧

网友B:
RTC?

人工唤醒?

多次叠加?

网友C:
代码写上空闲休眠,不去唤醒就一直休眠吧。

楼主:
想来想去,只能是多次叠加了

网友D:
休眠的时候选择休眠方式,让后再选择唤醒方式

网友E:
这个唤醒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楼主是使用的什么芯片这么长时间休眠?

网友F:
唤醒了继续休眠

网友G:
方法很多,看看手册就行了,浩如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