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USART1设定600BPS的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7-09-30):
USART1不能设定600BPS的波特率?

网友A:
如果设定其它可以,应该也没问题;
如果波特率误差大,建议时钟先分频;

网友:
这个波特率太变态了,起码你也2400啊

网友B:
我都是默认9600波特率,据说这个最安全

网友C:
这个数会不会误差更大,一般9600都是推荐的,还有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