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汇编指令

楼主(2017-09-30):
EOREQ     R0,R0,R8,ASR R0    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EOREQ
这个指令,是不是你写错了

网友A:
eor是计算机术语,即二进制异或运算。计算机逻辑运算中算术逻辑二进制异或运算。两数执行异或后相同位结果为0,不同位结果为1。
应该是这种。

网友A:
条件助记符        标志        含义
EQ        Z=1        相等
NE        Z=0        不相等
CS/HS        C=1        无符号数大于或等于
CC/LO        C=0        无符号数小于
MI        N=1        负数
PL        N=0        正数或零
VS        V=1        溢出
VC        V=0        没有溢出
HI        C=1,Z=0        无符号数大于
LS        C=0,Z=1        无符号数小于或等于
GE        N=V        有符号数大于或等于
LT        N!=V        有符号数小于
GT        Z=0,N=V        有符号数大于
LE        Z=1,N!=V        有符号数小于或等于
AL        任何        无条件执行 (指令默认条件)
NV        任何        从不执行(不要使用)

网友B:
应该分开写,你这写一起,就不是了,分开,百度一下,都出来

网友C:
对,你看错了,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D:
搞arm应该不怎么用汇编吧

网友E:
R0应该是个什么寄存器还是计数器,这个没学过汇编真不懂

网友F:
楼主写代码都是用汇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助记符        标志        含义
EQ        Z=1        相等
NE        Z=0        不相等

是在KEIL反汇编代码里面看到的,没有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开写,你这写一起,就不是了,分开,百度一下,都出来

噢,是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arm应该不怎么用汇编吧

嗯,是不怎么用,但偶尔出问题也要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写代码都是用汇编的吗?

不是的ARM用汇编写程序不太好吧。都是用的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开写,你这写一起,就不是了,分开,百度一下,都出来

嗯。应该是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助记符        标志        含义
EQ        Z=1        相等
NE        Z=0        不相等

为什么我结贴给分时会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的提示?

网友G:
汇编,好难!

网友D:
好多年没看过汇编了。

楼主:
就是,不怎么接触就不太看得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结贴给分时会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的提示? ...

没事,遇到这个事情随便把分给一个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