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驱动和CCS冲突

楼主(2017-09-30):
lenovo电脑重装系统之后,CCS安装成功,运行正常,但是电脑驱动安装之后,CCS安装成功,连接正常,编译一两行之后停止,不弹出错误。跪求牛人解释!

网友A:
这是个奇怪的情况。我以前电脑上装CCS3.3,仿真器XD560。打开工程连接成功,过一会儿,程序文件“XX.C”字体变灰,所有功能失效,不能动作。

网友B:
报错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内存不足?

网友D:
CCS6版本吗?这个软件太大了。

网友E:
兼容性不好,换个电脑。

网友F:
CCS编译的时候是否报错?

网友G:
用的CCS5版本,电脑能够支持。

网友H:
这个具体说明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哪个系统

网友I:
不好判断是哪个的因素。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奇怪的情况。我以前电脑上装CCS3.3,仿真器XD560。打开工程连接成功,过一会儿,程序文件“XX.C”字 ...

现在的CCS都非常大。

网友K:
其他的电脑上能够编译你的代码吗?

网友B:
是不能够兼容ccs吗?

网友C:
这个是电脑性能问题。

网友D:
建议使用ccs3版本。

网友E:
是不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F:
软件**成功了吗?license呢?

网友G:
楼主这是使用的是什么操纵系统?

网友H:
使用管理员权限或者兼容模式运行呢

网友I:
可能电脑性能不能匹配这个ccs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奇怪的情况。我以前电脑上装CCS3.3,仿真器XD560。打开工程连接成功,过一会儿,程序文件“XX.C”字 ...

楼主以前用的CCS3.3版本太低了。

网友K:
是不是系统不能带动ccs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