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同一个程序DEBUG正常运行,但Release版本不工作

楼主(2017-09-30):
我用的是MPLAB + PICkit3对dsPIC30F4011写的程序,在DEBUG下在线调试,程序运行正常,OLED什么的都显示正常,但是Release,用program烧录到单片机里 ,提示program succeed,然后上电,OLED一点显示没有,亮都不亮,怀疑程序都没运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程序肯定运行了,要注意debug和实际的时候,有时候初始化时候延时不够之类的,debug可以运行,实际就卡住了。这种情况,我一般是配置好串口,串口不停地更新每步的信息。

网友B:
最好先排查下配置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肯定运行了,要注意debug和实际的时候,有时候初始化时候延时不够之类的,debug可以运行,实际就卡住了 ...

串口监视,是个好思路啊

网友C:
楼上的提议很好,一个可能就是没初始化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Release下的优化过头了

网友D:
同意3楼观点

网友E:
DEBUG时没有watch-dog,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