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数据口的上拉电阻必须要加吗?

楼主(2017-09-30):
12864数据口的上拉电阻必须要加吗?如果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A:
增加驱动能力的,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B:
最好加上,不加也没事,亲测可以不加,1602也是一样。

网友C:
可以不用加,12864里面有上拉电阻。

网友D:
看用什么芯片驱动,有足够驱动能力的MCU不需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