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客**-POE简介

楼主(2017-09-30):
POE, TI, buck, ck, GB
POE (Power Over Ethernet)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TI公司的TPS23753A是一款集成有POE接口并且内置峰值电流模式DC-DC 控制器的PD芯片。它支持IEEE 802.3at的13W, type 1的PD接口标准,适用于VoIP电话、无线AP等多种PD系统。
图1:PoE供电方式
IEEE 802.3标准中提出了以太网的隔离要求,安规测试IEC60950 标准中要求以太网线与任何消费者可能接触处都要实现隔离。然而在一些实际应用当中,不需要实现电路系统隔离也可以满足相应标准的隔离要求,例如使用塑料外壳的低成本路由器和无IO扩展的电子标志牌等等。
非隔离拓扑:Floating Buck
非隔离的Floating Buck拓扑是由Buck拓扑变化得来。如下图所示,将传统Buck电路的开关管由输入源电流流出路径移动至返回路径,使开关管的源极与输入源共地。这样,简单的低边控制器便可以应用于此拓扑当中。
图2:Buck变换器(左)和Floating Buck变换器(右)的拓扑结构
Floating Buck拓扑的输入输出关系
Floating Buck拓扑的输入输出关系和传统Buck拓扑一致。在稳态条件下,Floating Buck拓扑的输入输出电压满足:
CCM模式:

DCM模式:

其中, 和 分别是变换器的输入、输出电压, 为输出电感, 为输出负载, 为开关工作频率, 为开关波形占空比。
TPS23753A Floating Buck设计实例:

图3:Floating Buck设计实例电路
由于Floating Buck变换器的负载与输入源不供地,因此不能采用常见的非隔离直接反馈方式。本实例中采用了一种新颖的非隔离方式进行反馈补偿,如上图所示,设计中使用了一对PNP三极管,将浮置电路中采样、比较生成的误差信号注入其中一只三极管的基极,将此电压误差信号转变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信号,从而实现对地耦合。同时,由于三极管处于误差放大器后级电路中,其静态电流大小不影响对输出电压的直流采样,因此三极管的温漂不会对输出电压精度产生影响。
此外,本设计中还包含软启动电路,此电路的作用是在系统上电时,通过对TLV431补偿网络的输出电压钳位,实现系统的软启动功能。
测试结果:
表1:TPS23753A Floating Buck测试结果
测试项
测试结果
输出电压
12V
输出电流
1.5A
工作频率
200kHz
输出电压动态性能(峰峰值)
176mV@12V,0-0.5A,250mA/us
输出电压纹波
30mV@12V,1.5A
效率
90%@12V,1.5A
负载调整率
0.88%@12V,0-1.5A
穿越频率
14.9kHz
相位裕量
83.0°
图4:Floating Buck实测效率曲
图5:Floating Buck环路测试波特图
根据实验结果,基于TPS23753A的floating buck电路可以实现高效率、高精度和低纹波输出,满足多种PD设备的供电系统需求。

网友A:
POE (Power Over Ethernet)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
重点的 啊

网友A:
这个一般在长距离的有限网络数据传输中应用特普遍的

网友B:
这是以后的方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