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产品-TLV62568 采用 SOT-23 封装的 1A 高效降压转换器

楼主(2017-09-30):
描述

TLV62568 器件是一款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专门针对高效和紧凑型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该器件集成的开关能够提供高达 1A 的输出电流。

在中等负载或重载条件下,该器件运行在脉宽调制 (PWM) 模式下,开关频率为 1.5MHz。在轻载情况下,该器件自动进入节能模式 (PSM),从而在整个负载电流范围内保持高效率。关断时,流耗减少至 2µA 以下。

TLV62568 的输出电压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进行调节。内部软启动电路可限制启动期间的浪涌电流。该器件 还内置了 诸如输出过流保护、热关断保护和电源正常输出等其他特性。该器件提供 SOT23 和 SOT563 两种封装。

特性

效率高达 95%
低 RDS(ON),可在 150mΩ 和 100mΩ 之间切换
输入电压范围:2.5V 至 5.5V
可调输出电压:0.6V 至 VIN
针对轻载效率的省电模式
针对最低压降的 100% 占空比
35µA 静态工作电流
1.5MHz 开关频率
电源正常输出
过流保护
内部软启动
热关断保护
采用小外形尺寸晶体管 (SOT) 封装
与 TLV62569 引脚兼容

网友A:
TLV62568 器件是一款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这个我还没用过的

网友B:
这个我才去的在查下相关资料的

网友C:
1A的输出电流的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B:
TLV62568 的输出电压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进行调节。这个还没怎用过的

网友D:
TLV62568 的输出电压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进行调节。电阻分压是蛮重要的。

网友E:
1A的输出电流的还是较高的

网友F:
TLV62568 器件是一款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专门针对高效和紧凑型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该器件集成的开关能够提供高达 1A 的输出电流。

网友F:
该电源器件的能提供1A的输出电流的,看来驱动能力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