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有源晶振和元源晶振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9-30):
有源和无源晶振除了电源区别,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A:
无 源晶 振是有 2 个 引脚的 无极 性元件,需 要借 助于时钟电 路才 能产生 振荡 信号,自身 无法振荡 起来
有 源晶 振有 4 只引脚 ,是 一个 完整的振荡 器, 其中除了石 英晶 体外, 还有 晶体 管和阻容元件

网友B:
由于 石英晶 体震 荡器具 有非 常好的频率 稳定 性和 抗外界 干扰 的能 力,所以 ,石英 晶体震荡器是 用来 产生 基准频 率的 。通 过基准频率 来控 制电路中的 频率 的准确 性。

网友C:
石英 晶体 震荡 器的应 用范 围是非 常广的, 它质量 等级、频 率精度 也是 差别 很大的 。通 讯系统用的 信号 发生 器的信 号源 (震 荡源),绝 大部分 也用的是 石英晶 体震 荡器。

网友A:
无源晶 体需 要用 DSP 片内的振 荡器 ,无源晶体没 有电 压的问题,信 号电平 是可变的,也 就是说 是根据起 振电路来决 定的, 同样的晶体可以 适用于多种电压 ,可 用于 多种不同时 钟信号电压 要求 的 DSP, 而且 价格通 常也 较低 ,因此对于 一般 的应用 如果条件 许可建议用 晶体,这尤其 适合 于产 品线丰 富批 量大的 生产者。

网友C:
有源 晶振不 需要 DSP 的内部 振荡器 ,信 号质 量好, 比较 稳定,而且 连接 方式相 对简单(主 要是 做好 源滤波,通常使用 一个电 容和电感 构成的 PI 型滤 波网络,输出端用一 个小阻值的电阻 过滤 信号即 可),不 需要复杂的 配置

网友A:
有源 晶振通 常的 用法: 一脚 悬空,二 脚接地,三 脚接 输出, 四脚 接电压 。

网友D:
相对 于无 源晶 体,有 源晶 振的 缺陷是其信 号电 平是固定的 ,需要选择 好合 适输出 电平 ,灵活性较 差, 而且 价格高 。

网友C:
微控 制器 的时 钟源可 以分 为两类:基于机 械谐 振器件的时 钟源,如晶 振、 陶瓷谐振槽 路; RC(电 阻、电容 )振荡 器。

网友D:
一种是 皮尔斯振 荡器配置,适用 于晶 振和陶 瓷谐 振槽路。另 一种为简单 的分 立 RC 振荡器。

网友E:
基于 晶振 与陶 瓷谐振 槽路 的振荡 器通常能 提供非常高的初始精度和较低的 温度系 数。

网友E:
RC 振荡器能 够快 速启动,成 本也 比较低,但通常 在整 个温度和工作电 源电压 范围 内精度 较差,会在标称 输出 频率的 5%至 50%范围内变 化。

网友E:
但其 性能 受环境条件 和电 路元件 选择的影响。

网友E:
但其 性能 受环境条件 和电 路元件 选择的影响。需认真 对待 振荡器 电路 的元件选择 和线 路板布局。

网友D:
在使 用时,陶瓷谐振 槽路和 相应的负载电容 必须根据 特定的 逻辑 系列 进行优化。 具有高Q 值 的晶振对 放大器的选 择并 不敏感 ,但在过 驱动 时很容 易产 生频率漂移(甚至可 能损坏)。

网友E:
影响 振荡器工作的环境因 素有: 电磁干扰(EMI)、机械震动 与冲击、 湿度和 温度。这 些因素会增大 输出 频率的 变化 ,增加不稳定性,并 且在有些况下, 还会 造成 振荡器 停振。

网友D:
最常用的两 种类型是晶振模块和集 成 RC 振 荡器(硅 振荡器) 。晶振模块提供与分 立晶振 相同的精 度。 硅振荡器的 精度要比分 立 RC 振 荡器 高, 多数况 下能 够提 供与陶 瓷谐 振槽路 相当的精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