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焊盘设计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7-09-30):
焊盘设计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标准尺寸元器件的焊盘图形可以直接从CAD软件的元件库中调用,也可自行设计。

网友A:
在实际设计时,有时库中焊盘尺寸不全、元件尺寸与标准有差异或不同的工艺,还必须根据具体产品的组装密度、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备以及特殊元器件的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A:
矩形片式元器件焊盘设计
• Chip元件焊盘设计应掌握以下关键要素:
• a 对称性——两端焊盘必须对称,才能保证熔融焊锡表面张力平衡。
• b 焊盘间距——确保元件端头或引脚与焊盘恰当的搭接尺寸。
• c 焊盘剩余尺寸——搭接后的剩余尺寸必须保证焊点能够形成弯月面。
• d 焊盘宽度——应与元

网友A:
SSOIC焊盘设计
(1). 元件
A. 定义:Shrink Sma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s
B. 外形图:塑料封装、金属引脚。
C. 间距:P=0.8/0.635
D. PIN数量、及分布(长边均匀分布)封装体尺寸A:12、7.5(mm).PIN: 48、56、64
E. 表示方法:SSO48、SSO56、SO64共3种,
F. 设计考虑的关键几何尺寸引脚数

网友B:
这个确实要有讲究

网友C:
焊盘设计要根据实际元器件的尺寸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