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k8 UFQFPN32封装连不上ST-LINK

楼主(2017-10-02):
stm32f051k8 UFQFPN32封装连不上ST-LINK,这个封装的底下是接地的,复位脚接了一个0.1UF的电容,用示波器看也一直是高电平输出,boot0脚接一个10k的电阻到地,SWDIO和SWCLK用示波器看也分别是高电平和低电平,程序中也没有用到这两个管脚。有碰到过的朋友提醒下看看是啥问题,用串口烧录也一样不行。电源供电是直接用ST-LINK。电源各脚的电压测量都是对的,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底下是否很好的接地。

网友A:
总之就是引脚没接对,最小系统的问题,挨个检查。接的哪几个脚的下载接口呢?共地的话,看你的pcb吧。

网友B:
难道真滴跟官方推荐一模一样?

网友C:
如果芯片没法跟编程器通信,只要确认芯片没有问题,那就是电路没有接对

网友D:
用哪个专门的下载工具试试看。

楼主:
最小系统是按官方给出的,主要是UFQFPN32封装的地是在芯片的底下,不好测试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C:
底部沾锡了吗?确实,这个封装不好手工焊接

网友C:
做原型机不要总难以焊接的封装,验证没有毛病了,重新绘制PCB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电路没有问题,PCB焊接也没有问题,最后发现在某宝上买的ST-LINK不行,我估计是固件问题,不行的ST-LINK固件版本分别是V2J17S4,V2J29S7,但是这些个ST-LINK仿真烧录STM32F103没有问题,最后用ST F0的DEMO板自带的ST-LINK可以烧录,固件版本是V2J14S0的,后面借一个J-LINK也是可以正常烧录的。

网友E:
最小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