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4 程序烧写到flash

楼主(2017-10-02):
ccsv4 程序烧写到flash

Ccsv4 程序烧写flash教程
1.        cmd文件的更换
正常情况下工程目录下的cmd文件为 28335_RAM_lnk.cmd
如果需要下载到flash得更换成28335.cmd
28335.cmd的目录为C:\tidcs\c28\DSP2833x\v132\DSP2833x_common\cmd
2.        添加memcopy函数及文件
在工程中添加:DSP2833x_MemCopy.c
目录为:C:\tidcs\c28\DSP2833x\v132\DSP2833x_common\source
并且在主函数:
InitPieVectTable();
后面添加: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RamfuncsRunStart);

注意
1.        Debug 生成的可以在ram里跑的.out文件和可以下载在flash的.out是不一样的。
2.        工程目录最好保留官方安装目录。

网友A:
能够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A:
楼主必须使用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够直接下载程序。

那是使用jtag烧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必须使用仿真器。

c2000是可以串口烧写程序的。

网友D:
CCS版本都到了67

网友:
这个MemCopy是内部的吗?

网友E:
推荐使用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够直接下载程序。

楼主准备使用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必须使用仿真器。

现在串口烧写的速度也很快。

网友D:
CCS4支持的芯片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怎么实现芯片的 数据拷贝到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