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登录Beaglebone Black、用usb共享电脑网络、内核模块的...

楼主(2017-10-02):
用串口登录Beaglebone Black、用usb共享电脑网络、内核模块的本地编译

串口连接BBB
使用usb线可以连接BBB和电脑,用ssh就可以登录BBB来进行操作。但有时候万一系统配置出现故障,或ssh用不了了,那就只能用串口连接了。首先要有一个串口转USB模块,用GND, TXD, RXD这三根线连接到板子上。具体连接方法见下图。

理论上串口是随时都可以连接的,但我为了看到更全的输出信息,我在给BBB上电之前就先把它和电脑连好,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用linux或mac的话可以打开终端的screen)然后用5V电源供电或者用usb连到电脑上供电。

mac打开screen的命令:screen /dev/cu.usbserial 115200
linux打开screen的命令:sudo screen /dev/ttyUSB0 115200

供电以后,串口马上就会开始输出启动信息。过了一会就会出现一个Angstrom的字符画**,并要求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是root,如果你没改过的话)回车就登录了。
  • .---O---.
  • |       |                  .-.           o o
  • |   |   |-----.-----.-----.| |   .----..-----.-----.
  • |       |     | 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Angstrom Distribution beaglebone ttyO0
  •
  • Angstrom v2012.12 - Kernel 3.8.13
  •
  • beaglebone login:

复制代码

启动完成以后,在这里可以像之前用ssh连接一样直接输入shell命令。可见串口是比usb+ssh更可靠的连接方式,但是因为串口的传输速度比usb线还是要慢很多的(你可以输入dmesg感受一下),所以如果能用ssh的话,一般我们还是用ssh。
用usb联网
beaglebone如果用usb连接到了可以上网的电脑,可以利用分享电脑网络的办法让BBB也联网。

电脑系统是Ubuntu的话:
BBB上的操作:
  •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7.1
  • vim /etc/resolv.conf

复制代码

在最后添加一行nameserver 8.8.8.8

在Ubuntu上:
通过ifconfig命令得知eth0是本机连接网络的接口,eth1是usb连接BBB的接口
  • sudo su
  • iptables --table nat --append POSTROUTING --out-interface eth0 -j MASQUERADE
  • iptables --append FORWARD --in-interface eth1 -j ACCEPT
  •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复制代码

但重启电脑或BBB就无效了,须重新配置。

若是mac OS X系统:插上usb以后,网络连接里会出现一个到BBB的连接,记住这个连接的名字。
然后打开系统设置里的“共享”,先取消勾选左边的“互联网共享”,然后在右边勾选刚才的连接名字,再重新勾选左边的互联网共享,电脑端就好了。然后保持usb线连接,再插上串口线,用串口连接到BBB(此时ssh是连接不通的),输入 udhcpc -i usb0,就完成配置了。然后就可以拔掉串口线了,如果本次开机过程中断开了usb线(比如同时使用5v电源在供电)也没关系,重新插上还可以恢复网络连接。

联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 opkg update。

本地编译内核模块
因为买来的BBB里没有内核源文件,所以没法编译。现在联网了,可以不必重新交叉编译内核,直接在BBB上下载配置一下内核源文件。
  • opkg update
  • opkg install kernel-headers
  • opkg install kernel-dev
  • cd /usr/src/kernel
  • make scripts

复制代码

就配置完成了。这要耗费约200M空间,可以先输入 df -h 看看eMMC剩余空间够不够。
测试一下。

源文件mykernelmod.c
  • #include <linux/module.h>
  • #include <linux/kernel.h>
  •
  • static int __init enable_usermode(void)
  • {
  •         printk(KERN_INFO "Usermode enabled.\n");
  •         return 0;
  • }
  •
  • static void __exit disable_usermode(void)
  • {
  •         printk(KERN_INFO "Usermode disabled.\n");
  • }
  •
  • module_init(enable_usermode);
  • module_exit(disable_usermode);

复制代码

Makefile(M必须大写,注意make语句前面必须是tab键,直接从网页上复制过去可能会变成空格)
  • obj-m += mykernelmod.o
  • KDIR = /usr/src/kernel
  • PWD := $(shell pwd)
  •
  • all:
  •         make -C $(KDIR) M=$(PWD) ARCH=arm modules
  • clean:
  •         make -C $(KDIR) M=$(PWD) ARCH=arm clean

复制代码

然后执行make,成功生成mykernelmod.ko

insmod mykernelmod.ko 之后 dmesg | tail 可以看到输出了 “Usermode enabled.” 然后 rmmod mykernelmod,再dmesg | tail,看到输出了"Usermode 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