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点亮LED

楼主(2017-10-02):
beaglebone点亮LED

这两天配了下开发环境,粗略的把GPIO搞定,写了个亮灯程序。
现贴出一段代码:
    /* Selecting LED pin for use. */
    GPIO1PinMuxSetup(21);
    GPIO1PinMuxSetup(22);
    GPIO1PinMuxSetup(23);
    GPIO1PinMuxSetup(24);

    /* Enabling the GPIO module. */<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DIR_OUTPUT);
    while(1)sp;              21,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3</r_output);

                   GPIO_DIR_OUTPUT);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DIR_OUTPUT);
    while(1)
    {
        /* Driving a logic HIGH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1,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HIGH);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PIN_HIGH);

        Delay(0x3FFFF);
        /* Driving a logic LOW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1,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2,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LOW);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24,
                     GPIO_PIN_LOW);

        Delay(0x3FFFF);
    }

网友A:
这个是怎么驱动的?使用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A:
以前用的beaglebone black板子都是使用的内部编程。

网友B:
BBB 的板上有五个 LED 灯

网友C:
var b = require('bonescript');
b.digitalWrite

网友D:
首先 pinMode 设 output,LED给它 HIGH 用 digitalWrite 写进去即可

网友E:
点亮上面的 LED,就会用到 GPIO

网友F:
gpio驱动是默认加载的

网友G:
在/sys/class/gpio 目录下运行 echo 44 > export

网友H:
输入:echo 1 >value 灯亮

输入:echo 0 >value 灯灭

网友I:
修改/sys/class/gpio目录下相应gpioxxx下的value文件的值

网友J:
shell命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B:
Python控制更简单一些。

网友C:
给它 LOW,LED 就熄灭。

网友D:
可以使用 GPIO 通用的 class。

网友:
C++也可以驱动的。

网友E:
需要用到的gpio1的基地址

网友F:
无需加载device tree就能实现操作。

网友G:
echo out > direction 设置为 out

网友H:
字符终端模式下的命令操作

网友I:
通过读写相应的Linux设备虚拟文件来实现

网友J:
对于Beaglebone的开发过程比较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