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多年的共基放大电路。

楼主(2017-10-02):
电路出自于铃木的书《晶体管电路设计》

按照书上的意思,当输入信号增大,发射极电位不变,所以RE上的压降减小,发射极电流减小。

我的想法是当输入信号增大,电阻R3的两端的电压就增大,R3上的电压÷R3电阻=发射极电流,直接得出发射极电流变大。

请问我的这种理解那里出错了?

菜鸟行泪跪求解释。

网友A:
此图是铃木雅臣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114页图6.2。

“按照书上的意思,当输入信号增大,发射极电位不变”
该书上可没有说“发射极电位不变”。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当输入信号增大,电阻R3的两端的电压就增大,R3上的电压÷R3电阻=发射极电流,直接得出发射极电流变大。”

“R3上的电压÷R3电阻”可不是发射极电流,只是R3中电流。

网友B:
建议改行。
这都能困扰多年,电工这个职业并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当输入信号增大,电阻R3的两端的电压就增大,R3上的电压÷R3电阻=发射极电流,直接得出发射极 ...

R3中的电流不是等于RE的中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行。
这都能困扰多年,电工这个职业并不适合你。

哈哈  见笑了 脑袋太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是铃木雅臣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114页图6.2。

“按照书上的意思,当输入信号增大,发射极电位不变” ...

书上说因基极的交流成分为0,所以发射极的交流成分也为0,不知可不可以理解为电位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当输入信号增大,电阻R3的两端的电压就增大,R3上的电压÷R3电阻=发射极电流,直接得出发射极 ...

老师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看成是R3串联RE?以至于电流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中的电流不是等于RE的中的电流吗?

”R3中的电流不是等于RE的中的电流吗?“
电容C1中也有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说因基极的交流成分为0,所以发射极的交流成分也为0,不知可不可以理解为电位不变。 ...

发射极交流成份(电压)不可以为零。如果发射极交流成份(电压)为零,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看成是R3串联RE?以至于电流相等。

对直流来说,R3中电流与Re中电流相等。
对交流来说,R3中电流与Re中电流不等,因为还有电容C1中电流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直流来说,R3中电流与Re中电流相等。
对交流来说,R3中电流与Re中电流不等,因为还有电容C1中电流存在 ...

哦 原来在这里出现了问题,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交流信号与直流偏置信号糸统不分。

网友C:
不划过直流通路与交流通路无法理解电路的妙处。

网友D:
VE = VRE + VR3
一般VE变化不大(有内阻RBE,一定是变化的)
输入电压加大,R3 上的电压加大,VRE上的电压减少,输出电流减少,VC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E = VRE + VR3
一般VE变化不大(有内阻RBE,一定是变化的)
输入电压加大,R3 上的电压加大,VRE上的电压减少, ...

从直流和交流的信号的综合效应,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单纯的交流等效电路来说,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是同相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行。
这都能困扰多年,电工这个职业并不适合你。

哈哈,人艰不拆。

网友F:
简单一点说:
Vb的电压保持不变,Vc的电压保持不变。Vq的电压随输入信号变化。
Re两端的电压降发生变化,自然电流随输入信号变化,就是射极电流。所以集电极的Rc的压降发生变化。

实际来说Vbe也是发生变化的,只是比较小,可以忽略。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简化三极管电路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