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的模拟引脚的使用跟数字引脚都是相同的吗

楼主(2017-10-02):
如题,我想用这些引脚来模拟i2c,请问输出高低电平和数字引脚都是相同的吗?
如下图,左侧的都是模拟引脚,里面又一些adc的一些外设,芯片型号是ATSAMD20E17A-AN

网友A:
有的是复用,有的是专用,一般有PXX的是复用,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复用,有的是专用,一般有PXX的是复用,看看手册吧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B:
模拟I2C、SPI、串口等都是用的常规GPIO,都是数字接口,电平当然执行的是CMOS标准。MCU的模拟输入、输出是跟数字GPIO复用的,只要没有开启相应模拟电路资源,IO仍然是数字的。

楼主(2017-12-15):
引用 网友B:
模拟I2C、SPI、串口等都是用的常规GPIO,都是数字接口,电平当然执行的是CMOS标准。MCU的模拟输入、输出是 ...

喔喔,大概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