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framebuffer 进行清屏操作

楼主(2017-10-02):
如何对framebuffer 进行清屏操作

framebuffer 通过dd 进行清屏操作

/dev/graphics/fb0 /dev/zero

Linux的fb设备文件一般是 /dev/fb0,

执行dd if=/dev/zero of=/dev/graphics/fb0 bs=1280 count=720 实现清屏

也可以通过fbset对framebuffer来进行设置

内核当中的一种驱动程序接口。这种接口将显示设备抽象为帧缓冲区。用户可以将它看成是显示内存的一个映像,将其映射到进程地址空间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行读写操作,而写操作可以立即反应在屏幕上。该驱动程序的设备文件一般是 /dev/fb0、/dev/fb1 等等。

比如,假设现在的显示模式是 1024x768-8 位色,则可以通过如下的命令清空屏幕:

$ dd if=/dev/zero of=/dev/fb0 bs=1024 count=768

有一些特殊的设备文件。例如/dev/zero文件代表一个永远输出 0的设备文件,使用它作输入可以得到全为空的文件。

因此可用来创建新文件和以覆盖的方式清除旧文件。

下面使用dd命令将从zero设备中创建一个10K大小(bs决定每次读写1024字节,count定义读写次数为10次),但内容全为0的文件。

  # dd if=/dev/zero of=file count=10 bs=1024

  10+0 records

in

  10+0 records out

  10240 bytes transferred in 0.001408 secs

(7267903 b ytes/sec)

网友A:
嵌入式开发lcd屏幕,如果是直接驱动怎么实现?

网友A:
下层FrameBuffer设备驱动的接口还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