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中断问题

楼主(2017-10-02):
DSP之中断问题

1 中断概述中断定义:由硬件或软件驱动的信号,使DSP将当前的程序挂起,执行另一个称为中断服务子程序(ISR)的任务。
C55x支持32个ISR。有些ISR可以由软件或硬件触发,有些只能由软件触发。
当CPU同时收到多个硬件中断请求时,CPU会按照预先定义的优先级对它们做出响应和处理。

所有的软件中断都是不可屏蔽中断

DSP处理中断的步骤:

(1)接收中断请求。软件和硬件都要求DSP将当前程序挂起。
(2)响应中断请求。CPU必须响应中断。如果是可屏蔽中断,响应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如果是不可屏蔽中断,则CPU立即响应。
(3)准备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
CPU要执行的主要任务有:
完成当前指令的执行,并冲掉流水线上还未解码的指令
自动将某些必要的寄存器的值保存到数据堆栈和系统堆栈
从用户实现设置好的向量地址获取中断向量,该中断向量指向中断服务子程序

(4)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
CPU执行用户编写的ISR。ISR以一条中断返回指令结束,自动恢复步骤(3)中自动保存的寄存器值。
☼ 注意:
外部中断只能发生在CPU退出复位后的至少3个周期后,否则无效;
在硬件复位后,不论INTM位的设置和寄存器IER0、IER1的值如何,所有的中断都被禁止,直到通过软件初始化堆栈后才开放中断。

2 可屏蔽中断所有的可屏蔽中断都是硬件中断。
无论硬件何时请求一个可屏蔽中断,在一个中断标志寄存器里就有相应的中断标志置位。该标志一旦置位,相应的中断还必须使能,否则不会得到处理。

当CPU在实时硬件仿真模式下暂停时,只能处理时间临界中断。

可屏蔽中断标准处理流程:
1. 向CPU发送中断请求。
2. 设置响应的IFR标志。CPU检测到一个有效的可屏蔽中断请求时,它设置并锁上某个中断标志寄存器的响应标志位,这个位保持锁定,直到该中断得到响应或者复位,才清楚
3. IER中断使能?根据中断使能寄存器是否使能,响应中断。
4. INTM = 0?全局开放中断,才响应
5. 跳转到ISR服务程序,
6. 执行ISR服务程序
7, 返回。

3 不可屏蔽中断当CPU接收到一个不可屏蔽中断请求时,立即无条件响应,并很快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ISR)
C55x的不可屏蔽中断有:
硬件中断/RESET。如果引脚/RESET为低电平,则触发了一个DSP硬件复位和一个中断(迫使执行复位ISR)。
硬件中断/NMI。如果引脚/NMI为低电平,则CPU必须执行相应的ISR。 /NMI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无条件中断DSP的硬件方法。
软件中断。

4 按键中断
按键中断,属于可屏蔽中断,用户自定义硬件中断,当CPU响应按键后,检查相关引脚中断标记寄存器,若标志位为1,则响应该中断。同时,清除中断标志寄存器位.
5 c_int00
当C环境被初始化时,启动程序禁止中断。 如果系统使用中断,必须处理有关的中断使能或屏蔽。
关于中断的几个要点:中断程序会执行任何其它函数执行的工作,包括访问全局变量、为局部变量分配地址、调用其它函数。
需要处理任何特殊中断屏蔽(通过IER0寄存器)。通过嵌入汇编语言语句可以使能或禁止中断,也可以修改IER0寄存器而不会破坏C环境或C指针。
中断处理程序不能有参数,即使声明了参数也会被忽略
中断处理程序不能被普通C代码调用。

为了将中断程序和中断联系起来,需要将分支程序放在合适的中断向量中,通过.sect指令创建一个简单的分支指令表就可以实现此操作。
在汇编语言中,需要在中断程序名前加下划线,如_c_int00。
分配堆栈到偶地址。
c_int00是系统复位中断。当进入c_int00中断时,运行时间堆栈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因此不能为局部变量分配地址,也不能在运行时间堆栈中保存任何信息。

通过interrupt关键字可以用C函数直接处理中断。
interrupt关键字可以和定义为返回void并不含参数的函数一起使用。中断函数体可以有局部变量,可以自由使用堆栈。
c_int00是C程序入口。这个名字被保存为系统重启中断。这个特殊的中断程序初始化系统并调用了主函数。因为没有调用者,所以c_int00不保存任何寄存器。
例,
interrupt void isr()
{
...
}

中断管理
基于DSP/BIOS管理中的硬件中断,DSP/BIOS为中断提供了一个HWI调度程序,为ISR完成必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如果不使用,则在调用任何DSP/BIOS对象的API之前,必须调用HWI_enter和HWI_exit汇编宏来完成ISR的开头和结束。实际上,DSP/BIOS提供的调度程序,就包括这两个宏。
为了正确响应硬件中断,同时,也为了DSP/BIOS内核的稳定性,必须注意:
1 在一个硬件中断ISR中,不要调用SWI_disable和SWI_enable。
2 在NMI(不可屏蔽)中断中,不要调用硬件中断使能/禁止函数。
3 当使用DSP/BIOS调度程序时,不要使用HWI_exit和HWI_enter汇编宏
4 中断中,可以打开新中断。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怎么配置?

网友B:
设置允许哪些非屏蔽中断?

网友C:
如果是外部中断,那么需要设置管脚极性

网友D:
设置中断寄存器参数。

网友E:
完成了中断参数的配置,中断启动并且可以进入了

网友F:
中断主要分为两种,可屏蔽和不可屏蔽中断

网友G:
会按照预先定义的优先级对它们做出响应和处理

网友H:
所有的可屏蔽中断都是硬件中断。

网友I:
中断程序会执行任何其它函数执行的工作

网友J: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A:
是怎么通过csl配置的

网友B:
对于不同的中断源,需要做各个自己的工作

网友K:
由高->低产生中断抑或反之

网友C:
不受外部影响,容易测试

网友D:
设置12个可屏蔽中断。

网友E:
主要分为设计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F:
可屏蔽中断需要处理IFR和IER寄存器。

网友G:
所有的软件中断都是不可屏蔽中断

网友H:
无论硬件何时请求一个可屏蔽中断,在一个中断标志寄存器里就有相应的中断标志置位

网友I:
硬件本身有自己的一套优先级

网友J:
C5000和C6000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