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SIM800C 发送数据速度慢,响应久的问题

楼主(2017-10-02):
(无正文)

网友A:
这跟网络拥塞度和移动网络信号强度等有关,如果EMC设计不佳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还是信号强度和网络本身。另外,现在的新设计最好不要再使用GPRS了,速度只会越来越慢,有些地方即将拆除2G网络,新设计应该直接上4G模块。

网友B:
和无线环境有关,也可能是你的PCB天线造成的。

网友C:
本来就是2G网络,确实收发都有概率很慢的情况。

网友D:
GPRS,速度本来就慢,快则零点几秒,慢则几秒,甚至有10多秒的。

网友E:
在哪测试的?与测试地点、网络状况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