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USB hid 无法识别

楼主(2017-10-03):
用GD32f303。 mcu做了一块带USB hid功能的板子
1。已经做了USBcv的测试。通过
2。在我们公司的win7 64位电脑上,能够自动识别,并且正常工作
3。在另外一台server2008和win10上,识别不到
4。在其他的Win7上也不能识别
5。DP有上拉1。5k电阻

事情紧急,麻烦各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这类问题与其去问别人,不如自己去定位。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DEBUG信息,神仙也没法帮你分析。给你几个建议吧。先弄清楚为什么不识别?DP没上拉成功?枚举没给正确应答?失败于那条命令?定位方法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串口打印,也可以使用份析仪抓包。

楼主:
嗯,,说的对,,,,感谢,,,后来解决了。。。一直没有来结贴。。。。原因是我是string的wchar位宽的问题。。。。要求是wchar是16bit的,我用的wchar是32bit的。。。

楼主:
嗯,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USB的调试的工具:
USBCV   USBmonitor    USBHOUND
其中,USBHOUND,必须要正确识别之后,才能用。然后,USBmonitor,则可以在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B(2017-11-03):
使用示波器,结合 USB spec 的 bus reset 阶段,先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