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OpenCV的配置

楼主(2017-10-03):
BB Black 入门基础之OpenCV的配置

OpenCV的配置嘛,首先就要完成PC端的配置。
楼主这条件不好,用的虚拟机。
首先下载cmake-2.8.8.gz  OpenCV-2.4.3.tar.bz2 qt-opensource-linux-x86-5.2.1.run 这几个文件。

1 安装视频相关包
因为以后要用到视频相关操作。所以先安装一些依赖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ffmpeg libavcodec-dev libavcodec52 libavformat52 libavformat-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streamer0.10-0-dbg libgstreamer0.10-0 libgstreamer0.10-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ine1-ffmpeg libxine-dev libxine1-bin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nicap2 libunicap2-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dc1394-22-dev libdc1394-22 libdc1394-utils
  • sudo apt-get install swig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v4l-0 libv4l-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numpy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ython2.7

复制代码

可能机子上以上有几项不需要安装,略过即可。

2 安装GTK+ 2.x.x
首先要查看本机是否已经安装GTK+ 2.x.x 。
  • pkg-config --modversion gtk+-2.0

复制代码

如果安装了呢,会显示版本号。

如果没有呢,安装吧。
  • sudo apt-get install gnome-core-devel

复制代码

3 安装CMake

首先解压cmake-2.8.8.gz 。
  • sudo tar zxvf cmake-2.8.8.gz -C /opt/LON/cmake-2.8.8/

复制代码

解压完了以后进入解压后目录,并执行。
  • cd /opt/LON/cmake-2.8.8/

复制代码

看到了 “CMake has bootstrapped.  Now run make. ”后执行make & install
  • sudo make

复制代码

安装好之后查看CMake版本来验证是否安装成功。
  • cmake --version

复制代码

4 安装OpenCV
楼主用的版本是2.4.3.旧是旧了点,用着还行。
这里要安装OpenCV的目录为 /opt/LON/opencv243
按如下步骤操作:
  • sudo tar jxvf OpenCV-2.4.3.tar.bz2 -C /opt/LON/OpenCV-2.4.3/         解压OpenCV文件

复制代码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配置安装。
  •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opt/LON/opencv243  -D BUILD_PYTHON_SUPPORT=ON ..

复制代码

这里,  /opt/LON/opencv243表示文件生成目录。
完了以后呢,又是make & make install

  • sudo make
  • sudo make install

复制代码

安装完之后就能在 /opt/LON/opencv243目录下找到这几项。

还有很重要一步。
  • sudo cp /opt/LON/opencv243/release/unix-install/opencv.pc   /usr/share/pkgconfig/

复制代码

结果如下:

然后在 /etc/ld.so.conf 文件中 添加 /opt/LON/opencv243/lib 这一行,并更新设置。

  • sudo ldconfig

复制代码

5安装Qt
这个最简单了。
  • sudo ./qt-opensource-linux-x86-5.2.1.run

复制代码

6 测试
新建一个工程。

在.pro文件中添加以下两行:
  • INCLUDEPATH += /opt/LON/opencv243/include/
  • LIBS += `pkg-config opencv --cflags --libs`

复制代码

注意,`是~对应的那个符号。
测试代码如下:
  • #include "mainwindow.h"
  • #include "ui_mainwindow.h"
  • #include <QDebug>

  •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     QMainWindow(parent),
  •     ui(new Ui::MainWindow)
  • {
  •     ui->setupUi(this);
  • }

  • MainWindow::~MainWindow()
  • {
  •     delete ui;
  • }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icked()
  • {
  •     m_image = imread("Test.png");
  •     if( !m_image.empty() )
  •     {
  •         imshow("Test", m_image);
  •     }
  •     else
  •     {
  •         qDebug()<<"input error";
  •     }
  • }

复制代码

结果如下:

这就算初步成功了。不过只是在PC端,下一步需要在BBB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