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怎么生成可安装的WEB发布

楼主(2017-10-03):
labview怎么生成可安装的WEB发布,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一直不成功

网友A:
官网应该有教程的,很详细,如果不成功,应该是你系统的问题,或者还有什么插件没装好。

楼主:
单个的VI可以生成,但是一个主VI,有各种其他的子VI的生成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是否包含到工程列表中啊?

楼主:
包含到了,发现是路径的问题,路径需要修改就可以,发现LV的WEB方式缺陷比较大,只能在局域网中用,还有就是只能控制和查询,不能发送文件

网友B: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