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电话信号分离器原来里面就两个变压器?

楼主(2017-10-03):
还以为有什么装置,原来就两个变压器?谁能说说原理。

网友A:
ADSL用的吗,一个是20K以上的频率,电话是20K(4K)以下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L用的吗,一个是20K以上的频率,电话是20K(4K)以下的频率

是,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L用的吗,一个是20K以上的频率,电话是20K(4K)以下的频率

为什么电话是20K以下的频率?,是因为人耳朵能识别的声音是20K以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话是20K以下的频率?,是因为人耳朵能识别的声音是20K以内吗。

...

4K就够语音了,你又不用电话听歌,,单信道带宽低,总信道带宽一定下可以频分复用更多的信道,,

网友C:
相当于滤波器。把不同频段分开。

网友D:
不是变压器,只是普通电感。电路板上还有电容,一起构成低通滤波器。电话信号的频率低于3.4kHz,而ADSL信号频谱则是从25KHz左右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