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共基极放大电路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10-03):
昨天我的问题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2270828-1-1.html

首先感谢老各位师们的帮助,谢谢。
铃木书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所说的内容对我困惑很大。我理解书上的意思为:输入电压升高时,电阻RE上的压降减小,发射极电流减小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不管怎样会把我这样的菜鸟带入误区。

楼主:
重新翻了康华光主编的《电子技术基础》书,参照共基放大电路内容,
画了一下该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结果一目了然了。
当输入信号增大时,交流信号反相作用于三极管输入PN结,使总的发射极电流减小。

网友A:
铃木书只能“引人入胜”,而不能帮你学习技术,甚至连“理解”都帮不到

然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翻了康华光主编的《电子技术基础》书,参照共基放大电路内容,
画了一下该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结果一 ...

看铃木的书产生的问题,最终还是看康华光的书来解决。

网友C:
交直流分开考虑,尤其要借助小信号模型,才能想通,不分开就不行,说明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直流分开考虑,尤其要借助小信号模型,才能想通,不分开就不行,说明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

在2楼已经画出来了,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铃木书只能“引人入胜”,而不能帮你学习技术,甚至连“理解”都帮不到 ...

不同意你的观点。
一开始就把事情搞得很难,对耐心、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验。

先入门,再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意你的观点。
一开始就把事情搞得很难,对耐心、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验。

恩  好的 同意您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同意您的说法。

那是事倍功半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