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1211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17-10-03):
我用了一块MSC1211,下载程序总是不成功,复位后,重新下载,每次都只下载一点点,然后进度条就停留在一处了,总也下载不下去,刚开了个头,就不再下载了,到底什么原因啊?

楼主:
问题补充:我最近用MSC1211Y4这块芯片为核心做了一块电路板。使用TI DOWNLOADER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下载不下去。必须先按复位后,然后下载,只能下载一点点,开了个头,然后下载的进度条就停在那里,不动了。程序根本下载不下去。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先发送0A,然后收到一串字符“ Boot Loader Ver:080680F13”,然后再发送“0”,串口收到 30 0D 0A 3E ,发送”1“,收到 31 0D 0A 3E,等。但就是下载不了程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A:
不能下载完成是不是Flash的问题?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

网友B:
十几年前用过MSC1210-Y5,130元一片,这是我用过的最贵的51。

您好,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芯片,帮顶

网友D(2019-11-01):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我最近用MSC1211Y4这块芯片为核心做了一块电路板。使用TI DOWNLOADER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下载不 ...

您好,关注您了,请问您有TI downloader的安装包或者下载TI downloader的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