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滤波算法交流

楼主(2017-10-03):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发射端(采用nrf24l01)的数据稳(比如说1.224),但是传到接收端(采用nrf24l01)显示之后数据就一直在跳一点都不稳了(在1.10-1.30之间变化),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算法不对呢?那么该用什么样的算法呢?希望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
那你以数字量传呢

网友B:
标题一看吓死人,打开一看什么鬼,,你数据经过2401就变了?

网友C:
什么滤波算法交流。。。。。NRF24L01把原始数据调制之后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解调出原始数据。既然解调出来的数据范围是正确的,只能说明原始发送的数据不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滤波算法交流。。。。。NRF24L01把原始数据调制之后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解调出原始数据。既然解调出来 ...

同意。传输数字量还能不稳吗?数字量没有不稳的说法,除非你解析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传输数字量还能不稳吗?数字量没有不稳的说法,除非你解析错误。 ...

人为的在接收到的数据上添加了点高斯白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为的在接收到的数据上添加了点高斯白噪声

那你的目的是测试系统的信噪比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目的是测试系统的信噪比么?

测信噪比那也是在出入端加含噪信号啊。接收到的数据加点噪声,就满足楼主得到的数据范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