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7-10-03):
求大神帮我分析下,C37和R21,R29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大神都放假了??

网友A:
C37与R23、R27构成差模信号的一阶滤波器。
R21、R29主要是为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提供对地的直流通路,因为SGND和CH+两端对地未必存在直流通路,例如SGND和CH+可能是一个变压器绕组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7与R23、R27构成差模信号的一阶滤波器。
R21、R29主要是为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提供对地的直流通路,因为SGND ...

C34与C39不是和R23、R27构成滤波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4与C39不是和R23、R27构成滤波器的吗??

“C34与C39不是和R23、R27构成滤波器的吗??”
是的。这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4与C39不是和R23、R27构成滤波器的吗??”
是的。这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C34与C39还有C37都是构成滤波器的吗??C37与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C34与C39还有C37都是构成滤波器的吗??C37与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说C34与C39还有C37都是构成滤波器的吗?”
都是构成滤波器。

“C37与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C37仅对差模信号起作用,对共模信号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C34与C39还有C37都是构成滤波器的吗?”
都是构成滤波器。

好的,感谢

网友B:
RC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