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什么能解决我的困惑……判断三路脉冲先后的问题

楼主(2017-10-03):
手里有一个线切割hl卡,准备改电火花穿孔机 ,这个卡是通过相应的端口分别输出的脉冲,接的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例如:接到端口XA;XB;XC三个位置,正转以三相三拍为例那样的话就是分别是XA>XB>XC,反转反之。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这个信号用什么简单方法实现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呢?希望论坛的朋友们帮忙下。

网友A:
可以根据在XA下降沿来时,XB的电平来确定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B:
根据在XA下降沿来时,XB的电平来确定直流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