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四路高清1080p摄像头可以用STM32吗?

楼主(2017-10-04):
各位大佬,四路高清1080p摄像头可以用STM32吗?

网友A:
不行,还是用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还是用FPGA吧

大哥,那如果用高性能的ARM可以吗?

网友A:
高性能的ARM  也没有四路的,你可以找找视频芯片,像你这种需求 基本上就是FPGA了

网友B:
ZYNQ的标准应用场景,FPGA+ARM。

网友C:
可以,但是,帧率估计很低,能够到2-4帧/秒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D:
也许楼主是打算用来控制云台而已嘛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我知道了

楼主:
还是老老实实用FPGA吧

网友E:
你这一看就不行呀

网友F:
还得高性能的fpga了  fpga加软核或者fpga加arm核

网友G:
4路1080P编解码很费资源,STM32肯定不行。

网友H:
LZ不要想了,虽然坛友压榨STM32很厉害可以播放MP4。。。,但STM32不是万能的。

网友I:
不能的吧,接口估计都没那么多